[求助] 【已解决】关于minimum spacing和via的一些错误

楼主(2018-04-20):
刚学做后端,在Calibre上run drc时出现了一些错误:
首先drc rule 用的是fab厂提供的一个2TM的,应该是没用错的;
错误1:Metal 1 minimum spacing
图1是其中一个错误地方,共有四个。然后我去查了下drc rule对应的check如图2  ,不理解DNSRAM和LRSRAM这些,只知道最小spacing是0.07.那么我的问题1是:在ICC中那个阶段能约束Metal spacing?我其实定义了define_routing_rule -spacing M1 0.14,也运行了route_opt -only_design_rule这条命令,但是没有作用。
routing information如下:  似乎define_routing_rule没起作用。

错误2:fix via size  drc rule中的意思是via1必须是长0.07的正方形,且两个via1最小间距0.07吗?
我看了下Calibre中有1000多个via1的宽度超过了0.07,因为我用的双via。我分析了下via的组成:这幅图中的via是连到PG上的(因为std cell放在M1,strap布在M6 M7,所以要这些VIA?)  ,共1929个,那这里的double via比列计算的分母是什么呢
double via 的数量是499个,达到99%,意思是连PG的1929个via不计算在double via 分母内?问题2:链接pg strap的VIA会被double 吗?
图中绿色框是V1_2错误,表示两个VIA的间距  ,但是这两个via一个是VIA1AA,一个是VIA5F,和drc rule中的规定不冲突啊。
问题3:VIA的大小和间距怎么约束?
define_zrt_redundant_vias这条命令是不是只约束double via的?

第一次发帖写的有点乱,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M1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建议你看看出问题的地方是不是在capfiller上。M1的问题一般都是靠机器自动修吧,把附近的power via size缩小试试。via的问题的话手动拖吧,机器毕竟有时候很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1的问题靠机器自动修是用什么命令啊?还有怎么缩小power via size?烦请具体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M1的就直接route_zrt_eco ,砍via就是你选中你要缩短的via,打开属性栏,把via的长度缩短。(都改好了在eco 绕,尽量少用eco,用多了会影响timing)

楼主:
上述DRC错误已经解决,可能原因如下:错误原因1:power strap放在M6和M7,所以strap会有via一直打到M1来连接std cell的VDD和VSS,当strap下有std cell时,std cell 的其中pin也要via连接,会有冲突。所以需要设置set_pnet_options -complete "M6 M7"。
错误原因2:不插入std filler时,不会有这类错误,当然会出现NW/SP/SN等错误,所以推测是之前std fille没正确插入。设置std filler不要插入在M6 M7下。
要注意的是set_pnet_options -complete "M6 M7"后,可能会引发NW的最小间距和最小面积问题,需要设置好strap的宽度和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