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鉴相器+鉴频器和鉴频鉴相器的区别

楼主(2018-04-21):
最近在看时钟恢复电路,文献上有两种结构,如图1和图2,有两个困惑
1.图2的PD或PF或PD和PF是否具有边沿检测功能就可以不用图1的预处理器呢?
2.是否可以用一个PFD,比如拉扎维书上的结构实现图2中PD和PF两个环路的功能呢?

网友(2022-02-08):
这个2的双环路显然是为了让鉴频器输出直接到Cp中,使鉴频环路和鉴相环路的传输函数不同,不应该从功能的角度考虑

网友(2022-10-04):
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