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quence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8-04-21):
在验证时,verfication环境通过interface与rtl进行交互,在这个交互中,我们做的事情其实主要是配置rtl的寄存器,rtl根据这些寄存器配置实现ref_mdl中期待的行为,输出相应的data在scob中进行比较。
配置这些寄存器,做在了sequnce上。每一个register是一个sequence,case中发出一个sequence_list到drv上,完成寄存器配置。那么问题是,一般来说寄存器配置是在哪一个phase中完成呢?
1.在post_configure_phase中发送这些sequence。但是环境中还有另外一个数据通路的drv是在main_phase中工作,这样会导致无法使用virtual_sequencer。virtual_sequencer只能发送virtual_sequence到某一个phase,如main_phase(还是说我理解错了,virutal_sequencer发送的virtual_sequence 能够在发送之后的所有phase被drv get到,在post_configure_phase中发送sequence可在main_phase中get到这个sequence)
2.直接在main_phase中做一个virtual_sequncer,在这个phase中进行cfg_sequence和data_sequnce的交互发送。这样实现是很简单的,如果这样实现,那main_phase之前的cfg_phase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只是为了兼容以前的验证方法吗?

another问题:
uvm是如何去check某些实时变化的RO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rtl running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变化

楼主:
顶自己一下
是问题太没意义了吗? ????!!!

网友:
1、对于phase是有严格顺序的,顺序在前的phase触发的事件,顺序在后的phase无法get到,除非采取一种强硬的措施,这个研究不足,只是有这样的机制,但正常来说,是和我前面说的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1. 我觉得这种需要数据交互的sequence需要放到一个phase中去实现,不然你无法进行交互。
2. UVM之所以分这么多的phase,就是为了方便你安排不同的sequence,你完全可以不用。例如你这种需要交互的sequence,就不必拘泥于他的功能,硬要安排到不同的phase中。

UVM也具有后门的功能,可以观察RTL一侧信号的值。但是这个不是非常推荐使用。 你完全可以在某个时间去检查一下这个RO寄存器,是否跟你的期望值一样。

本人拙见。

网友:
(1)在run的相应phase操作需要设定相应的sequence,这个是没问题的;
或者直接用你自己的task,控制好执行顺序一样ok;
(2)寄存器可以用模型完成,或者自己写自己的checker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UVM的后门功能是指
uvm其实也只是通过hierarchy将信号线引出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uvm的寄存器模型是通过hierarchy引出ro register的值还是需要将寄存器在总线上读出来?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看来需要做各种sequence的同步交互之类的动作都是在同一个phase中完成比较好,这样做可以做的明确简单,也只需要一个virtual seqence 在环境中,其余组件都是可以随便的重载

网友:
run_phase中的各个task其实都是可有可无的,UVM中提供的 各个phase 中没有 raise/drop,激励发完则立刻终结,main_phase其实是作为一个扩展task提供给user来自行定义raise/drop做定制化控制的;
所谓的各个pre_main phase,不管被定义为何种行为,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对仿真的结果无直接意义,不参与checker的 校验过程;而由用户自行定义的激励通常是需要产生相应的输出进行check的;而main_phase之后的 各个phase也是如此;至于为什么提供这么多个细化的区分,你可以理解为为了验证环境重用的考量;

寄存器模型的backdoor方式的读写不需要消耗仿真时间,要追根溯源要找一个 VCS版本查阅ral_usrguide,UVM的寄存器模型是从那来的,你可以通过这个文档深刻认识寄存器模型

网友:
楼主同学;config_phase作寄存器的下发/main_phase 下发业务数据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12个run-time phase顺序执行;和一个run_phase 并行执行;uvm这样作,就是为了让我们实现更精细化的控制,不要将寄存器的配置和业务数据的发送混在一个phase中执行;当然有的业务类型要求在业务发送过程中进行软件的干预,另当别论;
具体到你的问题;
virtual_sequncer负责协调我们的sequence和driver之间的transactiton发送;具体的说就是 在sequence中有一个成员变量seq_item_port;在sequncer中有成员变量seq_iterm_export;这两个通道在agent的connect_phase 中进行了链接;并不需要我们手动去作,uvm内部源码已经实现;然后driver通过get_next_item函数不断的获取sequence里面的内容进行发送;我的理解是当你的driver的get_next_item实现在哪个phase的时候,你就在哪个phase去产生你的激励;

网友(2018-08-07):
回复 网友C:

我刚接触sv和UVM,问老师两个问题。1)这12个phase只是人为定义的,是不是并不一定要在特定名字的phase干特定的事,比如我在main phase做reset?
2)run phase 和那12个phase都是做test?实际用一个domain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定义呢?同时用会有race condition吧?

网友(2019-02-11):
回复 楼主:

   是的,可以这么任务,uvm提供了一套接口,你要给个层次路径实现后门访问,uvm_hdl_read(string path,value)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第一个问题:做工程是团队协作,在什么phase做什么事一般是项目组的明确规定,利于环境开发与维护;
    第二个问题:在复杂的验证环境中,多domain是有特定应用场景的,同一domian下phase是同步的,但是有些场景下不希望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