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动态比较器的kickback如何仿真出来?

楼主(2018-04-21):
想知道比较器的kickback对adc精度的影响,不知道输入怎么给,不能加理想源加什么呢,又看什么呢

网友:
前级电路等效。理想电压源输出阻抗为0,前级电路输出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我需要带上前级负载吗。假如上一级 输出阻抗是10k ,我要怎么模拟呢  用idc偏置10k电阻 当作比较器的输入吗,感觉这样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清楚你的前级是什么样的。和电路分析基础讲的差不多,一般只考虑前级传递到后级;回馈噪声就是要考虑信号从后级回馈到前级造成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