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版图中45度交叉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8-04-22):
小弟我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各位,就是版图中45度走线可以制作出来么。对电路的性能影响是好是坏?

网友:
可以的,设置走线角度 P--Q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网友:
已經看到版圖了,表示有人做出來了

网友:
使用path时,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注意拐点位置处的offgrid问题。比如grid是0.005之类的情况。
to时还是尽量避免offgri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这回复很机智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没有太理解您说的意思。您说的offgrid是指哪个走线拐角的那个点没有落在图层中最小单位格点上吗?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对您说的意思

网友:
斜线部分应是不在格点的,宽线还好差点没什么,细线做45度,最终只会更细,一般用最小线宽做45度,然后DRC会报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說了 ,  順便回一下其他人 , 用 path , path 會在 grid 其他的部分就不一定了
  另一個方式把 L 型的 線 倒斜角再拉 , 這樣就都會在 grid 上了 , 缺點是 斜邊的寬和 水平垂直的會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可以可以,get到了,我试试细线看看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是可以,但是之前我用45°画完版图,DRC之后发现报错,改为90°就可以了,不知道你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提前告诉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这边画的时候,Calibre的DRC是过得,没提示有什么问题。Assura也没有提示offgrid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以后多交流讨论呀

网友:
小制程一般不允许45度,45时最好不要用path,先用path画好,再把path打散成多边形,
然后将45度部分拉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制程是指特征尺寸很小的意思吧   感谢回帖

网友:
回复 16# s橙子s 制程就是cmos的沟道长度,就是你说的特征尺寸。比如TSMC.18UM rule就只指gate的最小length=0.18um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用wire画 就不会出现不在格点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额,wire是哪个快捷键,还没用过这个方式。

网友:
画这种线有可能会出格点的DRC,可以忽略,这种斜线先按p(path),然后按n(控制角度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感谢回帖

网友I:
强烈建议用wire画线,完全没有offgrid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

网友(2024-01-30):
引用 网友I:
强烈建议用wire画线,完全没有offgrid的问题

yes......

网友:
pathseg画出来没有offgrid,ctrl+shift+w或者是creat-wiring-w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