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版图上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8-04-22):
smic工艺库中有一个DRC_rule是说多晶硅最好要被SN或者SP图层包起来。在画一些管子的栅极连接时会用多晶硅来连线,但这部分连线多晶硅我并没有用图层包起来,这样会影响到最后电路的制造或者性能么。

楼主:
深蓝色是多晶硅,黄点区域是选择注入P掺杂,浅蓝色斜线区域是选择注入N掺杂。论坛里有用过Smic的大神,还望过来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楼主:

   深亚微米工艺会有这个要求,对poly是个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能不能在仔细说一说,还望赐教。另外如果不包的话不会影响电路的性能吧,或者说不修改这个错误,流片回来电路还是可以工作的吧。感谢回帖呀,非常感谢

网友(2020-01-19):
不是很清楚不包裹的具体后果,但是我前辈都是把sn sp连到一起来包裹G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