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DC读取电路部分的问题

楼主(2018-04-22):
图中有两个地方我不太明白,start和stop输入的那个logic和register是什么器件,register是寄存器这我知道,但是是那种寄存器?是移位寄存器吗?关于这部分电路不是很明白,希望能有大佬解惑下。要是有更好的电路就在好不过了。

网友:
这个电路很好懂啊。TDC的目的就是计算处当前相位差量化成多少个gro周期啊。这边的寄存器只是个采样,把量化出的数据保存好。逻辑电路就是要实现开关gro和reset counter的作用啊,外加一个生成个时钟,将量化的结果输出去。以上仅代表个人想法,概不负责。。。

网友:
回复 楼主:

Logic模块实现GRO的enable控制和寄存器的reset吧。ENABLE = START & (!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