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er guide上关于PLL仿相噪的代码这里是不是错了

楼主(2018-04-23):
这里是通过叠加每个周期,得到在每一次切换下的时刻,将这个时刻每次减去对应的周期数后乘omiga转换为一组相位{Phase(n)},通过对这一组相位值做FFT求功率谱得到S_theta(f)
但是FFT得到功率谱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是等间隔对随机信号进行采样,而这里的{Phase(n)}并不是在nTc下的相位值,而是在切换的那一点的相位值。这样求出来的功率谱是S_theta(f)吗?
尤其是对于accumulated jitter而言,时刻的误差会越累越大的
求助,谢谢了

网友:
所以就叫积累抖动啊,随观察时间越来越大,它就越大啊。相当于相位噪声积分的积分起点越来越低。
所以要形成-20db/shibei,的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ong Zhenhua?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