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器件的setup time和hold time如何得到

楼主(2018-04-23):
求助大神,就是lib里面会给出可以用来确定setup time和hold time 的查找表,那这个查找表数值是如何得到的呢?

网友:
后端工具应该会自动识别DFF D端和CK端的负载和transition 信息,然后根据查找表找出对应的setup and hold

网友:
库里面的setup hold值是K库K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K库是什么? 那这个库又是怎么来的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characterize library,简称K库, S和C家都有这个工具,原理是根据实际电路上N管和P管的开合,进行仿真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