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如果处理set_multicycle_path

楼主(2018-04-23):
使用tmax推pattern,在进行带sdf的pattern仿真时发现min和typ的sdf都pass,max的有fail点。通过分析对比max和min仿真时dump的波形,发现是一个ICG在max下没有打开,在min下是打开的。在PT中报告了timing,发现到这么门控EN端的timing为multicycle_path,所以min和typ时候pass,max时候fail。查看了推pattern时候读入的sdc,sdc中设置了相关的multicycle,具体为:set_multicycle_path -from XXX_reg。该门控的EN端在以XXX_reg为startpoint的路径上。有没有人有相关经验

网友:
如果设了multycycle,那你capture时func clk有几拍
建议设false path好了,或者直接把那个ICG的TE接scanmode让EN不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

min corner仿真的波形,capture时fun时钟是两拍 第一拍是launch 第二拍是capture。
max corner仿真的波形,capture时fun时钟就出来了一拍,因为第二拍没出来时候门控这块的时序乱了,门控关上了。
OCC出来的时钟没有问题,这个门控是在OCC后面,因为min下的速度比较快,在一个周期时间内完成了动作,所以没有pattern pass了。max下速度慢,门控EN端的逻辑产生了非预期的状况。

看上去sdc中multicycle path并没生效,pattern中还是将这个地方当成单周期处理。查了下脚本中也没有设置将multicycle当单周期处理的那个命令。并且从report_sdc的log中也查到了from XXXX_reg的multicycle设定。

所以比较疑惑tmax中对此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debug的方法来确定工具是当成了单cyc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将工具插入的ICG都使用scanmode信号去控制EN端,那覆盖率会有一些损失啊
另外,设置false path的话怎么能快速的确认工具没有推这个地方的pattern,后仿真是很慢的,等芯片回来测试还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
1,如果occ出来的capture阶段的func时钟只有两拍,由于EN delay超过1周期,那门控后肯定没有时钟啊,门控后面的寄存器没有时钟就没办法observe,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要设multicycle,那capture阶段的func时钟至少要3拍
2,关于损失覆盖率,也不是要你每个icg的TE端都接scan_mode,找这些特殊的改接一下就可以了,因为icg的EN端的逻辑,也可能被其他寄存器observe,而且只改个别,覆盖率损失忽略不计。
因为我不是用tmax,不是很了解,只是说下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max是不能处理multicycle的。mentor的工具好像能处理。所以应该是tmax出来的pattern中不存在经过XXX_reg到该ICG EN的路径。

网友:
可以处理,不过要看你的occ支持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DFTC插的OCC Tmax的文档只是说set_multicycle_path是当做timingexception处理
请问如果想支持multicycle path的话需要怎么处理啊 多谢

网友:
我记得dftc插入的occ就可处理同步clock,如果不能支持,要自己驱动occ chain 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下我的OCC 应该是可以支持multicyclepath的 是靠shiftreg中的值去控制
但是shiftreg中的值是由pattern控制啊 也就是说是需要tmax支持的 tmax中有没有相关的命令或者变量

网友:
你好,最近遇到了和你相同的问题,我们可以聊一下,同样是multicycle后,pattern sim不过,改成false path就过了,现在怀疑,工具某个版本对muticycle支持的不够好,尤其是-through支持的不好(我设的through)

网友(2019-11-19):
请问一下,我现在的occ是dc直接插入的。但是scan_en关闭后的function时钟只有一个,这是哪里设置错了呢?OCC还是Tmax的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