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求助

楼主(2018-04-23):
大神们,我在做encounter布线的时候按照论坛下载的流程以及视频教程走的,在Verify connectivity和Verify geometry中检查都是没有错误和警告的但是在verify DRC中检查就出现了错误,错误是special route添加的电源线和地线出现了短路,如图所示,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06-0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导入到layout中再rundrc 错误就没了,我怀疑是库的问题

网友(2018-07-10):
额 咳咳,我们公司在上海招做数字后端的,感兴趣可以投递简历哈,389122337,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