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二

楼主(2018-04-23):
上图方框里的错误是什么意思,版图显示一个框,打了一个叉,求解释。

网友:
大哥,你就给一个CHECK的名称,谁能知道?
只从名字推测的话,就是psub上用的tap的连接性有问题喽。

网友:
PSUB问题,查一下drc rul,搜索对应词条,里面应该有对应解释和违反规则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一下drc rul,里面应该有对应词条解释。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 看highlight在哪個位置比較容易看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统一回复楼上楼下,这个问题有点奇怪,我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之后,这个错误也就没了

网友:
应该是软连接的错误

网友:
先改那些明显的,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