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place delete buffer

楼主(2018-04-24):
想请问一下为什么innovus在安置之前会先deleteBufferTree呢

*** Start deleteBufferTree ***

Info: Detect buffers to remove automatically.

Analyzing netlist ...

Updating netlist

*summary: 1494 instances (buffers/inverters) removed
*** Finish deleteBufferTree (0:02:24) ***

网友:
综合时加的buffer在PR时其物理上的连接可能不是最好的,所以会先删buffer,在place时重新加。

网友:
是的,综合工具加的buffer不是很好,会影响place质量,所以后面opt时会重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