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提取寄生报错,

楼主(2018-04-24):
在用CCI StarRC  提取寄生的时候,LVS过了之后,CIW就报以下错误,然后寄生提取就停了。
ERROR: VI stop on LVS CLEAN is on and LVS reported topblock not compared.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2018-11-0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能不能分享一下解决方法,感谢!

网友(2019-03-27):
我也是,你们解决了么

网友B(2020-06-22):
LVS没过,把LVS的错误修了

网友(2021-04-19):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VS没过,把LVS的错误修了

请教一下:这边单跑LVS通过,Terminal 下RUN StarXtract CCI_cmd,寄生抽取成功。但是把StarRC 集成至virtuoso, 抽取寄生,出现与楼主一样的问题。经过排查发现这种方式下,抽取的CDL 只要是管子级的器件,cdl 中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21-10-11):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边单跑LVS通过,Terminal 下RUN StarXtract CCI_cmd,寄生抽取成功。但是把StarRC 集成至virt ...

您好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能不能分享一下解决方法,感谢!

您好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2-06-11):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边单跑LVS通过,Terminal 下RUN StarXtract CCI_cmd,寄生抽取成功。但是把StarRC 集成至virt ...

你好,请问你遇到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的是LVS没过 过了之后就没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