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uvm_config_db请教

楼主(2018-04-24):
公司准备从VMM切换到UVM,第一次新写了个UVM简答平台,但是interface不能从test-top传入mon里面,请大家帮忙指正,谢谢各位

顶层代码:
initial begin
   uvm_config_db #(virtual Tsi_if.mon)::set(null,"uvm_test_top.tsi_env.tsi_in_agent.tsi_mon","tsi_if",tsi_in_if);
end
initial begin
    run_test("tsi_test");
end

内部tsi_mon代码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if(!uvm_config_db#(virtual Tsi_if.mon)::get(this,"","tsi_if",tsi_if) begin
          `uvm_fatal("Mon","virtual interface must be set for tsi_if");
     end
endfunction

验证平台结构:test_top->tsi_test->tsi_env->tsi_in_agent->tsi_mon

目前碰到的情况是test-top上面到interface不能正确传递到tsi-mon上,报那个uvm-fatal错误。
尝试把interface到modport去掉也不行
尝试传整型数据也不行

但是整型数据和interface可以正确传到到tsi-test这一层,再下一层tsi-env就不能传下,实在不知道是啥原因了

这是我第一次写uvm,可能犯极其低级的错误,请各位指正,谢谢大家
验证平台实例化的路径可保证是对的,uvm_config_db到set和get端的最后第二个参数也是保证匹配的

楼主:
我现在每层调用之间只是做了实例化,uvm不需要调用run,start等之类到函数而能自动执行到吧

网友:
你的uvm_config_db#后面的类型为什么不一样?
都改成uvm_config_db #(virtual Tsi_if)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内网不通外网,这代码临时手打的,你指正的地方是现在打上去的笔误,原代码都是Tsi_if.mon类型,
你说到全部换成Tsi_if我也试过了,不行。到这一层连整型都传不下来

网友:
你这样吧,分一层一层传递,先传到env,在config db到agent,然后看哪级除了问题再debug,你这样怕是大家也看不出来吧

楼主:
经过查资料,uvm_config_db函数有两个调试函数,check_config_usage()和print_config(),最终发现是路径不对的问题。
按照我以前的思维跨class的数据引用都是通过具体实例化一级一级指过去的,所以我的各个class的实例化名字为test_top->tsi_test->tsi_env->tsi_in_agent->tsi_mon,但是这个class(component)在create的时候第一个参数(name)跟实例化名字并不相同,uvm貌似认的是传递的name,而不是实例化的具体实体。这对我这个新手来说真不好理解。
解决了这个问题,uvm_config_db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