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parameters错误

楼主(2018-04-24):
在用assuar进行LVS仿真时,电容出现了parameters错误,如下所示,有知道的可以赐教一下吗,搞得跳楼的心都有了 OB5L1%7{N)E%4WS~EM_`CLW.png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看來是 L 的ˊ值不同 看看是不是真的lay錯
或是 M個數沒有 reduce 串併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L设置的和报错提示的不一样,看到网上说CDL有时候写得不准确,所以我就根据提示不断修改,直到改到differ percent为0,然后就可以了,如果电容数值不够,可以考虑M为多个,这个是我的解决办法,希望遇到的人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