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malformed错误

楼主(2018-04-25):
各位大佬,我在用45nmgpdk做assura LVS的验证仿真,结果出现了malformed device的错误,错误提示如下: YNWSRQJBRV7T27Q7CZ{(U6E.png
主要是电感的错误 ,我用的是库里的非对称性电感ind_a,具体参数如下:

我点进去错误,版图显示如下:

想知道malformed device 这类错误从哪里入手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一下帮助,每次求助帖我会把解决办法写在最终回复里,希望大家帮个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用45纳米的PDK,所以只能在一般意义上做回答。

如果不是版图画的不对的话,一定是LVS里面规则文件写的不对。

如果对规则文件比较有信心的话,可以调出来读一下,看看规则里面是怎么辨识电感的,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电感是不是按照规则画了,比如增加什么标识层或者标识TXT文字之类的,这个要看规则文件怎么写了。

网友:
看不懂你这个lvs report啊,你用的是calib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assur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语法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是软件认到了版图中形成该器件的关键层,却没有正确的pin脚,因此没有形成正确的器件。要避免错误可以从版图和修改文件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