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编辑

楼主(2018-04-25):
编辑编辑编辑编辑

网友:
没遇到过,碰到这种情况时多按几下ESC和ctrl+D,layout中别选着东西,鼠标也别带着什么命令。
实在不行就重开layout。应该就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重开也不行

网友:
你关掉重新试一下
友情提示:快捷键用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