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萌新求教

楼主(2018-04-25):
Q1与Q0是三极管

Q1与Q0是三极管

Q1与Q0是三极管,我在做带隙基准的电路仿真时报错。我用的工艺是smic018,三极管一个是调用smic18mmrf,另一个是analogLib,两个都没有改参数。
请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
查看一下model设置?

网友:
smic018 工艺库没有添加到lib.cd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