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在ICC中,设置create_bound 中的 -diamond和-dimensio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4-25):
请问,在ICC中,设置create_bound 中的 -diamond和-dimension是什么意思?被难住了,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您的回复,我之前看userguide,感觉看不懂
-dimension是说定义假如-dimension {2 5 },定义了一个矩形的bound?这个bound有什么特点?不固定位置?
-diamond也是不固定位置吗?让一些cell都放在以某个cell为中心点的bound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bound分为两类,move bound 和 group bound.move bound有固定的坐标
group bound是floating的一块区域,dimension即你定义bound的长和宽,但是不限制bound的位置,diamond差不多就是你理解的,指定某些cell放在满足你给的constraint的某个port/pin/cell附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也是xingyun啊,请问,您有遇到过什么情况下,设置bound吗?项目经验比较少,不太了解bound适用于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