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放大器,瞬态仿真波形不对,求助

楼主(2018-04-25):
最近在仿真带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放大器,采用的是套筒式结构。
发现瞬态仿真波形不正常,具体原因望大家指点指点。
谢谢!!
图1 仿真电路图
图2 开关电容CMFB
图3 仿真波形

图4 输入&输出波形
输入的是200Hz、幅度为100uV的正弦波,输出波形不正常。
在时钟为0、1时,输出波形不相同,幅度相差很大,并且幅度比预期的小很多。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容值貌似不对,应该C0, c1 大, c2, c3小。

网友:
共模反馈可以先用理想的,一步一步debug

网友:
采用的是套筒式结构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c2, c3太大,会直接load你的输出。

网友(2022-04-26):
请问S1 S2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B(2023-08-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容值貌似不对,应该C0, c1 大, c2, c3小。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容值图中是对的,具体推导看B站聂凯明开关电容放大器中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视频16min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容值图中是对的,具体推导看B站聂凯明开关电容放大器中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视频16min左 ...

老哥,你说的聂凯明是哪位up主,是nksunmoon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说的聂凯明是哪位up主,是nksunmoon吗

是的啊,不是老哥,是老妹(狗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啊,不是老哥,是老妹(狗头)

hhhh,最近也在仿共模反馈相关的电路,加个好友沟通交流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hhh,最近也在仿共模反馈相关的电路,加个好友沟通交流一下

老哥仿的怎么样,能交流交流吗

网友E(2024-03-21):
引用 网友D:
老哥仿的怎么样,能交流交流吗

老哥有做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嘛 刚在做能交流交流嘛

网友(2024-05-17):
引用 网友C:
hhhh,最近也在仿共模反馈相关的电路,加个好友沟通交流一下

最近我也在仿真全差分电容反馈一起交流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仿的怎么样,能交流交流吗

最近我也在仿真全差分电容反馈一起交流一下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哥有做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嘛 刚在做能交流交流嘛

最近我也在仿真全差分电容反馈一起交流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我也在仿真全差分电容反馈一起交流一下呗

可以呀

网友(2024-07-10):
请问  这个博主nksumoon有他的PPT吗

网友(2025-10-07):
引用 网友C:
hhhh,最近也在仿共模反馈相关的电路,加个好友沟通交流一下

大哥你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搞得怎么样?方便交流交流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qq15391668073

大哥您最后搞明白了吗?您这个QQ找不到哎,想请教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您最后搞明白了吗?您这个QQ找不到哎,想请教请教你

我当时后面加一个反向然后feedback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