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bipolar工艺库

楼主(2018-04-25):
正在做bipolar工艺,资料好少,找到的一个bipolar工艺只有版图没有电路symbol。。。。。
不知道分裂集电极的PNP在电路中的symbol怎么表示的,类似于1/6,4/5这样的集电极分裂应该怎么表达,,哪位大神有这么方面的资料或者工艺库的,麻烦给个链接,,直接邮箱也可以,yhxiang815@163.com

楼主:
希望有大神路过,自己顶

网友:
这些东西基本都要自己写了,没有工厂可以提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搞不清楚分裂集电极的pnp管在电路中是怎么处理的,是直接有分裂集电极pnp管的symbol模型,还是在电路中做成一个正常的电流镜,在版图的时候画成分裂集电极的模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电路上就是正常的管子,只是在版图处理时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