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IC或者模拟IC设计的难点在哪?(管理注:此贴由FPGA板块移动到此版)

楼主(2016-10-06):
如题,本人电子专业研究生,不过做了一段时间的软件,软件真心太累了。专业是硬件与软件都相关的。所以说现在又想转到硬件试试看。想问下大家,数字IC或者模拟IC设计辛苦程度相比软件怎么样?另外,发现智联或者其他招聘网站上招硬件的太少了啊,而且很多都是要求工作经验的,大家毕业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呢?当然实力强悍的除外,还有就是听很多人说,硬件门槛比较高,一直不明白到底高在哪?什么门槛?最近几天觉得数字IC的Verilog挺简单的,不过我觉得数字IC设计的难点肯定不少,或者说硬件设计比较令人抓狂的地方,软件令人头痛的是无数的bug等等,那硬件设计的令人头痛的地方在哪呢?设计的过程中哪些地方比较令人抓狂呢?

希望大神们能驻足指点一二,周围基本没人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只能求助于大家了,谢谢!!!!!!

网友:
如题,本人电子专业研究生,不过做了一段时间的软件,软件真心太累了。专业是硬件与软件都相关的。所以说现 ...
引用 网友A:

    国内非名牌大学微电子专业(或类近变种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做IC设计几乎没机会(没机会不表示你能力不行),更别说模拟类IC设计了。除非你认识人靠关系。现在技术类工作,几乎唯一只剩下IC设计类工作要求名牌大学专业对口(其它的像手机硬件工程师,手机软件工程师等非IC设计类工作,随便是是工科类毕业的都收,不太介意专业对不对口),不然你投的简历连人事那关都过不了,得不到面试机会,更别说工作了。IC设计这类公司就是重视学历,专业对口这么的变态(本人很鄙视这点)。  本人工作十多年,从事射频IC设计有多年,在做IC设计方面就吃尽了学历,专业不是微电的亏。本人对以前对技术非常感兴趣,毕业后先从事嵌入式软件(C和汇编语言)的工作,不敢说有多大成就,起码做出了多款市场销量成功产 品,离开该公司时,老总还十分挽留,愿意双倍加薪,但我当时对硬件产生兴趣,决心转向硬件发展,去意不改,我走时老板最后还留下一句:“如果以后某天你觉是外面其它公司还不如我们xx公司,你随时电话我,我随时欢迎你回来”。第二间公司转做应用级硬件,时间不长,就七个多月吧,因我看上了IC类的工作,所以得和第二家公司说BYE了。进了第三家公司,是一家射频IC设计公司,但我进去只能当一名射频工程师(其实就是做测试,老板怕title挂上"测试"二字招不到人,所以就把"测试"二字去掉了),这样,公司就形成了模拟IC工程师做芯片设计,射频工程师做芯片测试。我们几个测试工很不甘心,每天测试同时自学芯片设计方面的知识(射频芯片与模拟芯片设计思考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自学更多的是射频芯片设计方面知识)。我苦B测试加苦B学射频芯片设计理论两年多, 自认为还是有些进步的,我发现很多模拟IC工程师根本就不是个设计(确切来讲是射频IC设计)的料,连基本的射频理论搞不通,就只会套用书本上的一些基本电中框架,操作一下EDA软件修修改改,命令射频工程师反反复复测试,反反复复改版投片,根本就搞不清指标差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什么时候运气好点测出个性能有点靠谱的求神拜佛了。我自认为我自学的射频理论比当时我司多数的模拟IC工程师强很多,并向老板申请要求做IC设计,但没办法,老板就是认定不是该专业对口毕业的,更不是名牌研究生毕业,就是不肯给机会,却让那些根本就没射频理论的模拟工程师反复改,反复试。不得志干了两年多,也利用这两年多时间如狼吞食般自学了很多本射频IC设计的书,动手EDA仿真了很多例子。得到了测试的经验和射频理论基础,但缺少实际流片经验。于是我开始为第四份工作(射频IC设计)海量投起简历。但是得到IC设计类的面试结果为0,而系统应用级硬件类工作(像硬件/射频工程师之类)我已经可以拿到经理甚至总监级的Offer了。我认识经历和我类似的朋友,同事情况和我几乎一样。甚是打击。为了继续我的IC设计梦,我拒掉了系统应用级的经理offer,又进了一家IC设计公司做高级射频工程师(其实还是做测试),此时我搞清楚了一个事实:“射频工程师”其实就是“测试工程师”,做的工作就是测试芯片。而真正做射频IC设计的往往职称会叫“射频IC设计工程师”或“模拟IC设计工程师”。在第四家公司我又重新开始一边苦B测试,一边苦学IC设计理论(射频类的不用说了,也包括常规的低频模拟类的也学了,像OP,BG,LDO,DC-DC都学),如此再坚持了几年。在我觉得自己可以完胜理论面试之际,开始又一次向IC设计的工作冲刺,可惜得到的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就在此时,我的IC设计梦想碎了,我决定放弃,我决定去做我的系统级应用硬件总监,IC设计,我要对你说BYE BYE了。命运往往抓弄人,在你苦苦追求时,偏偏得不到。在你弃之若然时,却垂手可得。在我准备上任做应用硬件总监时,我的一位前同事(他是IC设计出身的)把我推荐进了他的新公司,让我做高级射频IC设计工程师,我在该公司已经做了近六七年,现在已是该公司射频IC类的头,个人最大心得就是,这种工作,天赋第一重要,兴趣第二,其它什么学历,专业对口其实就是狗屎。很多国内名牌大学微电专业毕业的模拟工程师,做了多年还只会盯直观的时域,搞不懂频域,更不懂频域的分析思路及方法。当然,我不是说名牌微电毕业的就一定不行,我也确实遇到过很强的名牌微电毕业的。我只是想表达:单论这类工作的能力及成效,个人天生的天赋是最重要的,兴趣也很重要,而学校,专业也起一点作用,但起的作用远不如前两者大。

非名牌非微电类毕业,并且又想做IC设计的学生,不一定所人都会像我那样波折,但我相信绝大部份人会和我类似得不到机会,甚至很多一辈子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所以劝你还是安心做好原工作,多想想怎样升职快还实际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的耐心解答,看来这条路挺艰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故事,Mark一下

网友:
做过IC的,你就知道做软件是件多么轻松的事了
软件出个bug, 解掉就行,解不到放着只要不是太影响使用,放着都行,到了能解的时候再加个补丁就可以了。
做ic一个bug都不可以有,几千万门的电路有一两门有问题,你就完蛋了,几千万美金就没了,没有下一次机会。而且还要按时解,迟一天都不行,每次都要保证几月几号最后期限,到了期限不睡觉都要完成。否则迟一天都会造成几个月的工时浪费。工厂可不等你。
为了保证你在规定的时间里,不出一个Bug,那就要想尽办法做各种测试,各种功能上的排列组合,各种极端情况。各种异常事件(例如突然断电,信号干扰)的发生可能,与如何避免。异常繁琐。
另外IC中所有的东西都以并行的方式运行,别看verilog那么简单,基本for loop都用不到,但一旦量大了,会很费脑子的,几个线程同时工作,其中有一个差了一拍就完了,好不容易都到了同一拍上,却又发现比规定的时间慢了,无法与别人的设计吻合。这些都是软件上看不到的,软件的代码一条条执行就可以。根本不会出以上问题,通常也不用担心你的代码太累赘,编译出来的程序太大,执行效率不太高,功耗太大,消耗的内存太大等问题,反正现在的硬盘足够大,CPU足够快。除非你的软件应用在很特殊的场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前辈们的耐心指导,最近考虑转行的问题,虽然说心里有一点兴趣,不过那只是建立在我对IC浅显的认识基础上的。因此希望多多了解后再做决定。

网友(2018-04-27):
据我所知,做IC的转软件,毕业前刷个把月题目就可以了,或者找个实习半年足够。
而即便是最简单的数字IC,没个一年半载,没有流片经历就做做fpga,想入行还是有点难度的。
数字IC,verilog只是童子功吧,不管电路,学计算机的写出来的代码真心不敢用哈。
当然,虽然行业已有很大改善,IC工资还是比软件少不少。
会软件做数字IC也有一定优势,tcl、perl、python甚至验证都很需要软件功底。
不过,熟悉有经验以后,感觉做IC的会越来越轻松,国之重器,以后待遇也会越来越好吧。
当然跟做互联网和金融的不能比,看个人了,反正我挺喜欢做数字的,有个实物出来,无论FPGA原型验证还是芯片回来动起来,都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网友:
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工作,不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才从硬件转到软件算法,个人感觉不要太轻松,而且薪资还比以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