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in_pulse_width 会有什么隐患?

楼主(2018-04-26):
为什么要 check min_pulse_width ?

网友:
个人理解:register一般为主从两部分结构,一个为上升沿触发另一个为下降沿触发,这两部分的触发时间间隔即为时钟的脉冲宽度。如果脉冲宽度过小,主从结构的register可能不能按照正常情况采到数据,所以min_pulse_width这个指标跟register的设计结构有关,在这个register的lib库中定义。

网友:
器件对于时钟脉冲宽度是由要求的,达不到要求则无法可靠工作。对于Mem尤为明显,Std cell相对容易满足。时钟路径长时,考虑OCV影响,时钟pulse 属性会更加恶劣

网友:
mpw需不需要加额外的de-rating?现在的timing signoff中是没有这一部分marg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