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对输入端口设置set_driving_cell,工具是怎么计算这个端口的transition值呢

楼主(2018-04-26):
要描述芯片输入端口的transition时,可以用set_drive、set_max/min_transition、set_driving_cell三种办法,前两种比较好理解。      对于set_driving_cell这种方法,芯片输入端口的transition是‘driving cell’的output transition值,但是由于不知道这个‘driving cell’的 input transition值,那么PT是怎么计算‘driving cell’的output transition值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driving_cell其中有两个选项:-input_transition_rise与-input_transition_fall。它们的默认参数值是0,你也可以设置指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2022-08-24):
我刚刚也在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