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源漏合并

楼主(2018-04-26):
mos管合并时有什么技巧和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你要达到什么效果,画个示意图,这个问法没看懂

网友:
相同width的同类型的可以合并,合并是要看看contact是否完全重合,否则会有drc错误,不完全重合可以尝试上下或左右翻转其中一个mos,看能否完全重合

网友:
只要没drc error,lvs error,随便弄

网友:
首先判断是不是允许合并或者说合并是带来的好处多还是坏处多。特别是需要匹配的管子。随便弄,,,是不是要三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