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栅压自举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04-26):
栅压自举开关

栅压自举开关

今天看到一个栅压自举开关的电路]图,但是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在C_B给采样开关M8充电的过程中栅极电位是
V_G=(C_B+C_p1)/(C_B+C_p1+C_p2 ) V_DD+C_B/(C_B+C_p1+C_p2 ) V_in[/quote

希望
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如果各位感觉打字不太容易说的话也可以大致告诉我一下我看哪方面的内容可以比较好地理解这个电路,多谢!

网友A:
用叠加原理来解释:
先看第二项,采样时M7导通,Vin通过CB串CP1||CP2灌到VG上,CB串CP1||CP2形成电容分压电路,VG上分得Vin就是第二项。
第一项稍微复杂一些,CLKB为高时,M5断开,CB和CP1两端电压是VDD,CLKB降低后,CB和CP1上的电荷分配到CP1+CP2+CB上,利用电荷守恒就可以算出第一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佬指教!

网友B(2021-04-08):
敢问楼主  你发的这个图片是在哪篇文献里的 谢谢

网友C(2022-01-18):
vin项系数的分母是不是写错了,推下来是(Cp1+Cp2)/(Cp1+Cp2+CB)Vin,不是CB/(Cp1+Cp2+CB)

网友(2023-02-27):
引用 网友C:
vin项系数的分母是不是写错了,推下来是(Cp1+Cp2)/(Cp1+Cp2+CB)Vin,不是CB/(Cp1+Cp2+CB) ...

电容C要换成1/s*C的阻抗形式推,确实是CB/(Cp1+Cp2+CB)

网友(2024-10-09):
引用 网友A:
用叠加原理来解释:
先看第二项,采样时M7导通,Vin通过CB串CP1||CP2灌到VG上,CB串CP1||CP2形成电容分压电 ...

感谢大佬讲解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  你发的这个图片是在哪篇文献里的 谢谢

我刚好看到了这篇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