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中Verilog怎样对reg变量赋初值?

楼主(2018-04-26):
Verilog 代码如下

module reg_4(clk,num_in,num_out);
input clk;

input signed [4:0]  num_in;

output reg signed [4:0] num_out;

reg signed [4:0] delay=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delay=num_in;

        end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num_out=delay;

        end

endmodule

可是综合出来不太对

module reg_4(clk, num_in, num_out);
  input clk;
  input [4:0] num_in;
  output [4:0] num_out;
  wire clk;
  wire [4:0] num_in;
  wire [4:0] num_out;
  wire [4:0] delay;
  wire UNCONNECTED;
  assign num_out[1] = 1'b0;
  assign num_out[2] = 1'b0;
  assign num_out[3] = 1'b0;
  assign num_out[4] = 1'b0;
  DFFNSRXL \num_out_reg[0] (.RN (1'b1), .SN (1'b1), .CKN (clk), .D
       (delay[0]), .Q (num_out[0]), .QN (UNCONNECTED));
  DFFQX1 \delay_reg[0] (.CK (clk), .D (num_in[0]), .Q (delay[0]));
endmodule

网友:
ASIC需要通过RESET赋值,或者直接接VCC或G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怎么实现,用代码吗,新手不太懂

网友:
可以先好好看看书,如果你这个代码是从书上看来的,那你可以把这本书扔掉了,绝对误人子弟,找一本能好好讲解描述语言的书。

网友:
asic中,register多数有一个reset的input 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代码是我自己写的....我是想起到一个对信号的延迟效果,这个代码就是延续我以前玩fpga时的写法...不知大哥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代码哪里不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几位都给你指出来了,需要有一个复位的分支来对reg进行初始化。一般正规的时序逻辑块代码如下:
    always@(neg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
    if(reset == 0)
    ...
    else
    ...
    ——差不多是这样,你可以找些书进行确认 。

网友:
1. 异步复位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reg <= 0;
       else
         reg <= d;

2. 同步复位
    always @(posedge clk)
       if (!rst_n) reg <= 0;
       else reg <= d;

总之,要有一个rst_n

网友:
若是用在 testbench, 可以在宣告 reg 時, 直接賦予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