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反相器链的输出相位噪声

楼主(2018-04-26):
几个反相器串联,输入是4GHz的时钟信号,加入的有MATLAB导出的pll的噪声,仿真pss+pnoise发现,第一个反相器的输出比输入的噪声小一些,第二个反相器的输出比第一个反相器的输出大一些,第三个输出比第二个大。经过反相器之后噪声恶化了可以理解,为什么输入噪声经过第一个反相器之后噪声反而变好了,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因为你输入的时sin信号,输出的时方波,看的时候都用jitter来看了???

网友:
你看的是频域的phase noise 还是时域的edge-edge jitter (PPNOISE 里面Jee)?
如果是时域jitter, 是噪声电压除以zero crossing 时候的斜率。如果输入始终很陡,那第一级输出也比较陡,jitter会比较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的是频域的phase noise 还是时域的edge-edge jitter (PPNOISE 里面Jee)?如果是时域jitter, 是噪声电压除以zero crossing 时候的斜率。如果输入始终很陡,那第一级输出也比较陡,jitter会比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jitter的话,每经过一个反相器,jitter都会增大100多fs,pll输出的jitter也才1p,经过几个反相器,jitter都到2ps了,是不是哪里仿真不合理,还是反相器真的会增大这么多jitter,谢谢了。

网友:
有MATLAB导出的pll的噪声。

网友:
你的PLL matlab噪声是什么样的?jitter积分区间?
1、反相器滤波
2、jitter的确有这么大(0.1~2GHz),不能串很多反相器,要用jitter好的初始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