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悬空PIN验证

楼主(2018-04-26):
最近在做LVS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自己暂时还不知道怎么解决。使用icfb工具转出网表,电路里存在一些悬空的预留位,验证版图的时候因为版图里忘记添加预留位,但是LVS检查不出来,预留位是独立悬空的,不依托在symbol上。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设置LVS文件才可以检验这些悬空的PIN信息?

楼主:
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有解答吗,没人要沉 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在 “
LVS REPORT OPTION”中 多加一个选项。

    LVS REPORT OPTION  SP SPE
具体是SP或SPE 忘了,都加上好了。
如果线路中有多余的PIN,layout上没标,LVS report 会报“incorrect".
具体是哪个PIN 多,请查看 lvs.report 文件。不是很直观。
最后有script处理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试一下

网友(2025-11-26):
lvs report option spe 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