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layout中打十字标尺的脚本~~

楼主(2018-04-26):
如题,求大佬给一个在layout中打十字标尺的脚本,很久没研究忘记怎么弄了~~

楼主:
自己弄了一个,勉强能用

网友(2019-01-22):
该脚本在5141里面可以运行,在610以上版本不能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cedure(CreateCrossRuler()
        point=enterPoint()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oint xCoord(point)+50:yCoord(point)))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oint xCoord(point)-50:yCoord(point)))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oint xCoord(point):yCoord(point)+50))
        leCreateRuler(geGetEditRep() list(point xCoord(point):yCoord(point)-50))
); end procedure CreateCrossRu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