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哪本书有关于说到如何决定金属连线的宽度?及metal slot谢谢

楼主(2018-04-26):
求助大神哪本书有关于说到如何决定金属连线的宽度?及metal slot谢谢!

网友:
metal用线宽度一般都用最小,power、line的宽度可以询问RD。
一些特殊线的宽度也是RD通过仿真测算电流大小来决定的。
RD没有要求的线都用最小,或者一个VIA的宽度,这样可以避免狗骨头。
slot的的最小area有drc rule的。一般在用线宽度超过max width时就需要挖slot。

网友:
版图的艺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Design rule通常都会清楚的告诉你每层金属的EM参数,还有应力规则,比如多宽要打slot

网友:
design rule有描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