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echfile.lef和techfile.tf两个文件有什么区别啊,能不能把.tf转成.lef?

楼主(2018-04-26):
请问techfile.lef和techfile.tf两个文件有什么区别啊,能不能把.tf转成.lef?

网友:
u got the file...

网友A(2018-07-20):
回复 楼主:

    可以认为是相同的东西。.lef给encounter吃,.tf给icc吃。但是我看.tf没有定义layer的方向,进入工具需要set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2019-07-15):
mark一下,楼主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
二者是不可以互换的,

网友B:
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
tech lef 只记录了金属、孔的走线规则,用来做PR的
tech tf 是virtuoso用的,里面定义了所有层的定义~

网友(2021-07-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正解

网友C:
techfile.tf是层定义文件;techfile.lef是工艺定义的.ef文件。
PR的时候innovus都需要的。

网友(2021-09-14):
引用 网友B:
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
tech lef 只记录了金属、孔的走线规则,用来做PR的
tech tf 是virtuoso用的,里面定 ...

支持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2021-12-17):
引用 网友C:
techfile.tf是层定义文件;techfile.lef是工艺定义的.ef文件。
PR的时候innovus都需要的。
...

你好,我看USER GUIDE,innovus在设置init_lef_file,只用到了techfile.lef。请问tf 文件是怎么用的

网友(2022-01-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说反了

网友(2022-02-20):
什么鬼鬼

网友D(2022-06-09):
也就是说tf文件是给ICC2用的,tech lef文件是给INN用的。感觉tf文件里面的信息更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tf文件是给ICC2用的,tech lef文件是给INN用的。感觉tf文件里面的信息更多一点 ...

是的,PR的时候invs吃的是tech lef,ICC吃的是tech tf

网友E(2023-12-12):
请问techfile.lef在哪里找的呀,一直没找到工艺库的lef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
tech lef 只记录了金属、孔的走线规则,用来做PR的
tech tf 是virtuoso用的,里面定 ...

tf也可以给S家的吃。

网友F(2024-02-04):
引用 网友E:
请问techfile.lef在哪里找的呀,一直没找到工艺库的lef文件

请问现在找到了吗?

网友(点评):
有没有办法可以tech.tf转tech.lef或者反过来转换呢?

网友(2024-05-08):
引用 网友F:
请问现在找到了吗?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