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VS时门级和管子级

楼主(2018-04-27):
想个问题,做LVS时,本质上是管子对管子吗?还是碰到门,就直接当成黑盒子,输入端不区分?
如果不区分门输入端,会不会造成模拟的部分电路连接错误了也不检查?
感谢。

网友:
在lvs cmdfile中有一行是专门定义这个的,swap gate    yes/no  ,
如果是yes就是允许数字电路的门,输入端交换,也就是不区分ABC。
如果是no就是区分,必须完全按照原理图去做版图。

一般大制程(0.18um以上)不区分,当然也分公司,有些公司的要求严格,
大制程也区分。对于电性,ABC顺序主要影响mos串联的部分,比如nand2,
两颗nmos串联,实际上无论AB哪个是0,这个串联部分都是断开的,不会将
低电位传输到输出端。

网友:
2楼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