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信号匹配和小信号匹配的区别

楼主(2018-04-27):
大信号匹配和小信号匹配有什么区别呀,什么时候会需要这两个匹配,就是说他们的应用场景?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 大信号的时候用大信号匹配 小信号的时候用小信号匹配
大信号比如 PA 或者Mixer的LO port,大信号的时候 输入阻抗随着信号会变化,因为工作点在变。还有一个就是PA的输出端,也叫load pull 或者功率匹配,为了让负载能有最大的功率
小信号么就是一般的情况 比如LNA 等等输入信号小到不影响工作点的情况

网友B(2019-11-10):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 大信号的时候用大信号匹配 小信号的时候用小信号匹配
大信号比如 PA 或者Mixer的LO port,大 ...

请问这两者的匹配方法有区别吗

网友(2019-12-28):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两者的匹配方法有区别吗

通常情况下匹配方法没有区别,但是比如 PA 会考虑谐波的负载,就需要考虑具体的情况了

楼主(2024-12-17):
过了这么多年,我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就写一下:
其实大信号和小信号的根本差别在于 -> 是否电荷效应能被微分成线性的电容效应
如果电荷能被微分成一个无理数的电容效应,那么就是大信号,所以就会产生谐波,会产生压缩,因为电容非线性,只能用电荷进行统一计算。
而当电荷能被微分成一个有理数电容效应,那么可以用有限的电容在网络上表征整体的效应关系,则就是小信号。
在使用PA或是LNA的时候,使用在AC状态下,它本质上就是PN结,PN结的本质就是电容;所以电容如何,信号就是如何。
当用在偏置上的时候,如果摆幅范围非常宽,必然要遇到gmDC增益上的压缩,而导致非线性。同时,因为电压依赖,所以gmAC也是非线性电容的表现,所以在freq上会产生谐波等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了这么多年,我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就写一下:
其实大信号和小信号的根本差别在于 -> 是否电荷效应能被微 ...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过了这么多年,我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就写一下:
其实大信号和小信号的根本差别在于 -> 是否电荷效应能被微 ...

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就是从什么也不会,从头开始自学,无助到想抱人家大腿,但是没抱到。最后,自己靠自己一路进阶,变成大腿的故事,笑。

实际上是,我后面自学了MMIC设计,然后还自学了va写模型基而已。
当你从测试到模型基再到建模PDK,然后是设计都踏马打通的时候,也能轻松回答过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