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铜线电流能力

楼主(2018-04-27):
0.8mil铜线能走多大peak电流?能走多少DC电流?

网友:
现在问问题的人都这么牛了
不付钱连问题都不让看

网友:
通常文档会告诉你这些信息,去找找啊

网友:
DC 800MA ,PEAK值更大些

网友:
mil?莫不是画pcb的 ,走错片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mil=25.4um,这个线是指连接PAD到封装PIN上的键合线,即bond wire

网友:
文档会告诉你每层金属的电流密度,方块电阻

网友:
不能只看bonding wire的直径,还得看它的长度,长度越长电阻越大则dc、peak电流就越小。
以1mm长度看,dc电流1A没问题。

网友:
跟线的厚度也有关系吧,具体的去找找DESIGN MANUEL 或者design r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样从文档中找到这些呢,需要搜索什么关键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