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

楼主(2018-04-27):
新人求助,如题,我想用DRC把我的版图和一个svrf文件进行匹配,但是,match的结果总是0,有前辈说是要考虑图层问题,但是就算是我把所有的图层都选上,match后还是0

楼主:
不不不,或许可以换个问法,calibre是一种层次性的验证软件,比如说,我的版图有五层,我只想选其中的一层做后面的DRC,那我该如何操作呢?是在drc rule file中填写,还是有其他的操作方法呢?

网友(2018-06-16):
提供两个思路吧
1、导出你像验证的这一层的GDS,然后验证DRC
2、在drc rule file中把不相关的rule关掉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另一個做法 是 在 calibre 中的 select check
只選相關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