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DRC问题,如何设置DRC文件?

楼主(2018-04-27):
如图,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百度也百度不到具体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找不到可以导入文件的地方

楼主:
人工置顶,没人吗

网友:
现在,没看到谁用diva跑drc,你用错工具了吧。提示是说没找到rule。

网友:
先看看你的PDK支持哪些验证工具,给了你哪些验证文件

网友(2018-08-08):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文件夹里也没有drvaDRC.rul文件

网友:
你要根据工艺厂商提供的验证文件,在Rule File 那行给出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

网友(2020-07-10):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此类问题

网友:
这个是因为路径没有填对,用的默认路径肯定找不到文件啊!可以在填入rule的地方把文件路径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