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这问题怎么解决Failed to find DRC rules divaDRC.rul in library smic18mmrf.

楼主(2018-04-27):
第一次画版图,drc检查用不了,如  图。

网友(2018-09-18):
解决了么?

网友(2018-11-27):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A(2021-07-16):
这个问题,你是用的ncsu哪个工艺库吗?我摸索了好久,lib目录下的工艺库里面的divaDRC.rul, divaEXT.rul, divaLVS.rul文件是损坏的,所以报这个错。你先把这些损坏的文件删了,去techfile目录下拷贝一份复制就好了。

网友B(2021-10-23):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是用的ncsu哪个工艺库吗?我摸索了好久,lib目录下的工艺库里面的divaDRC.rul, divaEXT.rul, d ...

请问下lib目录是哪个lib,我发现好像都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lib目录是哪个lib,我发现好像都没有这个文件

你去cmos edu网站上看一下网页版的操作过程吧,视频里面的操作过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cmos edu网站上看一下网页版的操作过程吧,视频里面的操作过程有问题。

...

好的,谢谢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