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工程配置文件.xpr中的sources文件路径替换

楼主(2018-04-27):
求助啊!!!
1.我从同事那copy一个完整的FPGA工程,为了把database本地化,在工程配置文件.xpr中把sources文件的路径替换成我自己的database的路径,可是跑出来的结果跟我同事的跑出来的不一样(database中的verilog file都是一样的),求解啊?

2.因为工程中调用了很多verilog 文件,难道一个个手动替换成自己目录下的???

网友:
你应该用 tkdiff 或其他文档比较工具来判断两个 xpr 档间是否有什么替换错误.

网友(2021-01-05):
不会用打包工程这个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