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密勒电容补偿

楼主(2018-04-27):
各位前辈好,请教一个问题!     跨接在反向放大器两端的密勒电容,等效到输入端的电容增大,使前面主极点更靠近复频面原点;可是等效到输出的电容没怎么变化,为什么会使次主极点远离复频面呢?(Allen书上简单的共源极放大器例子,意思是高频时D与G相连,形成了MOS二极管会使输出电阻变小),可是如果是跨接在二级反相器的反向端和输出端呢?

网友:
使次主极点远离复频面 改为 使次、主极点之间远离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认为,由于电容的跨接,在高频时,电容短路了,所以等效输出电阻减小了,虽然电容增大了,但是电容增大的影响远远小于输出电阻减小的影响,所以极点变大了。

网友:
一次错误的仿真所引发的血案——对Miller效应及补偿的重新思考
这个文章讲的比较清楚,可以百度看看这个文章。
次主极点被推远,主要是因为电阻因为反馈的作用(可以从反馈角度来看),rds变成了rds/gm*rds=1/gm。电阻减小,电容虽然变大,但主要还是电阻变小功劳,使得次主极点被推远。

网友:
次主极点被推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我之前一直是这样理解的,然后看了下面前辈让看的:一次错误的仿真所引发的血案——对Miller效应及补偿的重新思考;
从反馈的角度看,确实更便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