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nsys.Electronics.19.0的版本中使用分布式计算时出现以下错误

楼主(2018-04-27):
Could not start the memory inquiry solver: check distributed installations, MPI availability, MPI authentication and firewall settings. -- Simulating on machine: localhost在设置HPC时,如下图所示:
求大神指教一二,在Ansys.Electronics.19.0中如何正确开启HPC功能

楼主:
RSM测试通过,且两台电脑连接正常(主机可以启动从机计算,但不能主机和从机一起计算)

楼主:
看了ANSYS的帮助手册,还是没有从中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才想问一下有没有人遇到相同的问题(ANSYS16.17.18.19应该是一样的,ANSYS HFSS15我启动HPC计算正常)

网友(2019-04-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看起来很奇怪

网友(2021-08-04):
题主解决了吗,同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1-12-23):
通遇到问题,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