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萌新前来求助

楼主(2018-04-27):
我弄了一个svrf文件,想把我版图的一层和这个svrf文件match一下,在网上找了一下主要的文件规则如下:INCLUDE  "./z.svrf"
CMACRO pm:z m2 " "z_out
上面的代码第二行是什么意思呢,m2是应该指我的版图中的想要和这个svrf文件match的那一层吗?

网友:
CMARCO 應該是 CALL MARCO 的意思
找看看 有沒有 MARCO 是 pm:z 或是類似的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打开我的svrf文件,发现有DMACRO pm:z in 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而且我之前有定义:layer m2 1

网友:
我覺得直接看 z.svrf 中 LAYER 開頭的 較容易 比對是不是 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打开了我的z.svrf文件,有一段是下面这样的  如果您有空,请您帮忙看一下。我的操作步骤是打开calibre p_match 建立包含三个基本图形的图形库,生成的文件名是z.pmdb,然后会伴随生成这个pmdb文件还会生成一个svrf文件,我现在主要就是想把这三个基本图形和我想要处理的版图图层match一下,然后就可以对match后的图形进行切割。主要问题就是怎么通过写DRC rule来达到我想要的match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部分我還沒用到,你要再找資料 stud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哒,谢谢!

网友:
DMACRO 應該是 define MARCO  , 最後應該有一個 結束這個MARCO的指令 ,
中間是定義這個 MARCO 是做什麼你可以再看看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哒,谢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