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是否支持同名不同参数的方法重载或覆盖?

楼主(2018-04-28):
看了  SystemVerilog验证 测试平台编写指南这本书, 有个问题,
请教大家:systemverilog是否支持同名不同参数的方法重载或覆盖?

网友:
好像直接是不支持的, 可以间接实现。通过class的parameter 参数传递实现class内部task的参数修改。sv2012里新添的说明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