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F文件中的D_NET R_NET 的含义

楼主(2018-04-28):
请问下各位大神 SPEF文件中的D_NET R_NET 的含义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2025-09-18):
SPEF supports the distributed net model, the reduced net model and the lumped capacitance model. In the distributed net model (D_NET), each segment of a net route has its own R and C. In a reduced net model (R_NET), only a single reduced R and C is considered on the load pins of the net and a pie model (C-R-C) is considered on the driver pin of the net. In a lumped capacitance model, only a single capacitance is specified for the entire net.

Figure C-2 physical net route

Figure C-2 physical net route

Figure C-3 distributed net model

Figure C-3 distributed net model

Figure C-4 reduced net model

Figure C-4 reduced net model

Figure C-5 lumped capacitance model

Figure C-5 lumped capacitanc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