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t在sv中的用法,求分析

楼主(2018-04-28):
class my_transaction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5
  6    rand bit[47:0] dmac;
  7    rand bit[47:0] smac;
  8    rand bit[15:0] ether_type;
  9    rand byte      pload[];
10    rand bit[31:0] crc;
11
12    constraint pload_cons{
13       pload.size >= 46;
14       pload.size <= 1500;
15    }
16
17    function bit[31:0] calc_crc();
18       return 32'h0;
19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void mid_do(uvm_sequence_item this_item);
17 my_transaction tr;
18 int p_sz;
19 `uvm_info("sequence0", "this is mid_do", UVM_MEDIUM)
20 void'($cast(tr, this_item));
21 p_sz = tr.pload.size();
22 {tr.pload[p_sz - 4],
23 tr.pload[p_sz - 3],
24 tr.pload[p_sz - 2],
25 tr.pload[p_sz - 1]} = num;
26 tr.crc = tr.calc_crc();
27 tr.print();
28 endfunction
为什么this_item能通过cast转给tr,tr不是其子类吗,this_item不用先转成子类的类型先吗

网友:
$cast作用不就是类型转换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换不是要同类型的才能转换吗,只有当前父类指针指向的对象和待转换对象的类型一致时,cast才会成功,我看的有点乱

网友:
那这里uvm_sequence_item 不就是my_trans的父类么,和你说的一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uvm_sequence_item 是my_trans的父类啊,但是不是一个是uvm_sequence_item类型一个是my_trans类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子类向父类进行数据传递时,显示不出$cast操作向下类型转换的优势,但父类向子类传递数据时,无法使用child_tr = father_tr,则必须要使用$cast操作。

使用$cast操作,直接使用$cast(child_tr, father_tr)是非法的,此时则要求基类的handle必须指向派生类的对象,即father_tr必须指向child_tr类型的对象​,因此一般会有如下几步操作:

1、定义一个派生类类型的对象:child1_tr = new;

2、​father_tr = child1_tr;

3、$cast(child_tr, father_tr);

以上第(3)步,$cast会做类型检查,若类型兼容返回1,否则返回0。​

就是看这段话看的有点乱

网友:
你看看这个吧,看完你就懂了,http://bbs.eetop.cn/thread-456197-1-1.html

网友:
   这是哪本书书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百度上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子类是可以指向父类的,但是有两个前提条件,1)父类已经引用过子类的对象了,2)用$cast向下强制类型转换;具体到你的例子,不知道你的mid_do在外面是 怎么调用的?我猜测外面的mid_do调用时候给的参数一定是my_transaction类型的对象;因为mid_do(my_transaction)这个操作调用本身就蕴含了this_item=my_transaction对象了,所以你的父类已经指向过子类的对象了;所以子类可以指向父类引用的对象;

网友:
这段话讲的比较清楚,楼主可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你的回答真的是这样的
    class my_sequencer extends uvm_sequencer #(my_transaction);  5
  6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uvm_component parent);
  7       super.new(name, parent);
  8    endfunction
  9
10    `uvm_component_utils(my_sequencer)
11 end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