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design rule中的最小步长

楼主(2018-04-28):
请问下大家,有谁知道,怎么找一个工艺里面最小的长度增加步长。比如我是65nm工艺,最小长度60nm,最小宽度80nm,那我在改变尺寸时,下一个最小的应该是多少?这个在哪里查看啊?如果是5nm要求的话,也就是说,我的长度或者宽度,就只能是5nm的倍数增加了,有谁知道这个怎么看吗?求助!求助!

网友:
你说的是栅格或者grid,一般design rule里会有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多文件夹,也有好多文件,这个design rule应该大致在哪看啊?

网友:
直接看drc rule 里grid 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我在路径....65nm/pdk/Designkits/RuleDecks/Calibre/DRC路径下,看到有很多文件,依然不知道是哪一个?后来点开了一个文件,搜索到了grid的位置,得到图中的几行话。这里的意思是说grid最小是5nm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情况下,在PDK的手册里面会指出,该工艺最小的dimension是多少。然后你在设计transistor的时候,基本都是那个的整数倍。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5nm=0.005u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好的,谢谢。不过你说的PDK的手册是那个啊?在PDK文件夹下,又有很多的文件夹。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看几个文件。一个是DRC rule file(它是介绍DRC的一个规则的), 一个是model file(它主要是告诉你这个PDK的所有devices的特性)。有的PDK还会提供给你他们的training manual, 比如IBM的8HP proc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好的,感谢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一个.tf文件里看到,这应该是一个关于工艺的文件,里面有工艺的描述,得到下面的截图,
那这里给出的space与前面说的grid有什么区别吗?还有这里给的minwidth有NWELL的,还有DIFF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所画出来的是DRC rule: 说的是在画layout的时候,diffusion的最小宽度和spacing.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图片中那些是在画版图时才考虑的space问题,就是要满足DRC检查要注意的问题。而我们在设计确定管子尺寸时,考虑的最小grid,就是前面说的那个0.005u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其实你也可以测试一下,方法就是你设置最小的Width,然后往上加0.005u,看看起作用不?如果不行,一般都会自动更改成之前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hspice仿真过,改变步长1nm也是会有很小的vth,Id变化的,虽然变化可能很小,但是能用hspice仿真。

网友:
文件通常就叫Design rule或者Design manual,去里面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