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adence综合Verilog生成的网表有些不对

楼主(2018-04-28):
文件如下,其中sigma_delta为顶层文件,这些文件我在modelsim和cadence的综合前仿真都通过了,但是综合后的网表中tran1_4这个文件整个都不见了,顶层文件中的三个模块我分别拆开综合 仿真都没问题。毕设弄了好久了,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sigma_delta.rar (5.63 KB , 下载次数: 7 ) 回复 1# 839219928

网友:
这个模块从功能上说,就是 feedthrough,根本没有任何功能,所以综合被优化掉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需要这个模块来转换位数,前一个模块输出的是一位数据,但是后一个模块需要四位数据的运算,如果直接输入一位数据的话,四位运算的高三位会是高阻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综合器的版本是什么,另外你可以把这个模块设置成set_dont_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