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pr后,进行pt出现的下列的违例怎么修?

楼主(2018-04-29):
具体违例情况如下图所示:在线等大牛们的答案,非常感谢

网友:
整个数值看上去都很诡异哇,为啥都接近于0 。
Required Capacitance这个值你要确定一下是根据库来的还是你自己约束值。
还有可以把精度开到小数点后3位或者4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PIN都是floating的,所以不知道这样的错误是否还需要去修?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边图中的slack的精度如何调整到小数点后4位这些?

网友:
有个变量report_default_significant_digits
同时report_timing -significant_digits也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