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中连续信号的卷积计算的两点疑惑

楼主(2018-04-29):
最近在学习《信号与系统》,书中的代码有两处不是太明白,想请教一下大家的想法?代码如下:function [f,k]=cont_conv(f1,f2,k1,k2,p)

f=conv(f1,f2);

f=f*p;

k0=k1(1)+k2(1);

k3=length(f1)+length(f2)-2;

k=k0:p:k3*p;

subplot(2,2,1);

plot(k1,f1);

title('f1(t)');

xlabel('t');

subplot(2,2,2);

plot(k2,f2);

title('f2(t)');

xlabel('t');

ylabel('f2(t)');

subplot(2,2,3);

plot(k,f);

h=get(gca,'position');

h(3)=2.5*h(3);

set(gca,'position',h);

title('f(t)=f1(t)*f2(t)');

xlabel('t');

ylabel('f(t)');

调用如下:
p=0.01;
k1=0:p:2;
f1=0.5*k1;
k2=k1;
f2=f1;
[f,k]=cont_conv(f1,f2,k1,k2,p);

结果:

连续信号卷积

连续信号卷积

疑惑如下:
1.代码中的  f=f*p 代表什么:
2. 既然 f 是卷积的值,如果取不同的 p, 那么 f 也不一样,这一点也想不通。

所以,想参考一下大家的想法。

网友(2018-06-24):
我看卷积的几次,总抓不到要点,云里雾里